贴一道关于拉杆的计算题

楼主(2016-02-21):
最近接触了一点拉杆的计算,也放在这里看一下。

题目如下,左图是机架,一共有两块,用拉杆将其连接。
将连杆的螺母用手拧紧,这时如果中间有Fw向上顶,那么两块机架会分开缝隙。

现在将螺母旋转T角度拉紧,使得Fw为16千千牛的时候,机架才会开始分开缝隙。
求螺母旋转角度T的数值。机架和拉杆材质均为S45C。

--------------------------------------------------------------------------------------
2月21日,发帖之后,得到了很多朋友的认真回复。
2月23日,把我自己考虑的做法贴在了23楼,敬请移步,多多交流。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2770&page=3#pid3415772

网友A:
1、Fw = 16 KKN  约1630吨力 单个螺母受力8 KKN
2、校核M280X4 螺纹受力后的伸长量
3、从导程角与伸长量算出螺母旋转的角度

网友(点评):
机架作为刚体处理的情况是这样的。然后关于非刚体的讨论,计算方式我贴在23楼,欢迎移步。

网友:
机架当做纯刚体处理?

网友:
先琢磨琢磨

网友:
计算结果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公式打字很漂亮。先不说刚体的事情,你的最后一步我总感觉不对,但是没看出来错在哪里。直径278,弧长234接近直径,那么角度应该是接近pai分之一圆周,比15度要大多了。我再看看。

网友(点评):
你说的对,最后一个还要乘以360°

网友(点评):
嗯,是的,arc除以周长得到比例,然后乘以360,会得到角度。如果不考虑机架的压缩,确实是这样做的。考虑压缩之后,稍微复杂一些。

网友(点评):
另外在你得到伸长量为1毫米的时候,用1毫米除以螺距,得到四分之一,然后乘以360,我觉得也应该是可以的。你查螺纹中径很认真,这个我没有查。

网友(点评):
我计算的结果时97°,你的估算方法又快又有效

网友(点评):
嗯。然后关于非刚体的讨论,计算方式我贴在23楼,欢迎移步。

网友B:
曾研究过这种问题。

网友(点评):
计算方式我贴在23楼,欢迎大侠移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研究过这种问题。

谢谢逍遥大侠。两年前我发过类似的帖子,就是您在最后提出了这个要点。
当时我没看懂,也没有时间仔细去研究。
今天看到相关的设计资料,花了几个小时终于弄明白了,于是才发帖的。
best regards

网友(点评):
太客气了,共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Fw = 16 KKN  约1630吨力 单个螺母受力8 KKN
2、校核M280X4 螺纹受力后的伸长量
3、从导程角与伸长量 ...

LIAOYAO大侠,谢谢你的回帖。
如果不考虑机架的压缩变形,确实是那样算的。
我上午也是那样想的,可是后来看了相关资料,才知道😊这类问题的复杂之处。
稍后会贴出我的计算结果,进行参考。

网友(点评):
考虑机架的压缩变形,要分机架受力Fw的分布态变形与螺母涵盖区域的局部变形。

网友(点评):
嗯,这里假设:机架,整体,向下,压缩。螺母面积够大的话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
做个变形协调方程,与载荷平衡方程联起来,解方程组得出拉杆伸长量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的,从几何的角度再去列方程求解

网友:
Fw加载于被紧固件中间与加载与表面是不一样的,加载于中间时,Fw就等于预紧力。
预应力轧机机架的情况下,大致相当于轧制力作用于被紧固件表面,因为轧制力被传递到机架上 下横梁,立柱的刚度必须考虑

网友C:
我记得机械设计有一节专门讲这个,需要画一个图,然后从图上可以看出预紧力,残余预紧力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机械设计有一节专门讲这个,需要画一个图,然后从图上可以看出预紧力,残余预紧力的关系。

谢谢你的回复和贴图。我今天就是看这个图来着,看了好久才看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逍遥大侠。两年前我发过类似的帖子,就是您在最后提出了这个要点。
当时我没看懂,也没有时间仔细去 ...

不用太过感谢帮助你的人。感恩过多,负担太重,如何能洒脱前行?

网友(点评):
嗯,感恩也不一定是一种负担,有时是一种精神上的收获与支持。

网友:
坐等楼主,整理结果,学习了。

网友:
参与一下。
其实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孤立研究对象分开研究。
孤立拉杆,对应16K千牛的预紧力,拉杆存在一个拉伸变形,变形量为l1。
孤立螺母,对应16K千牛的压力,机架存在一个压缩变形,变形量为l1‘
孤立机架,对应16K千牛的压力,机架存在一个压缩变形,变形量为l2。
则,最后检验测量时,螺母至少要移动 l1+l1‘+l2的距离。
同时,个人建议,这种大预紧拉杆,大侠还是不要拧的好。容易伤螺纹,同时需要的旋紧扭矩太大。一般这种大拉杆都是双螺母,一个预拉伸用,拉到需求长度上,把固定螺母旋到紧贴机架的位置处,松开拉杆预拉力即可。
子子大侠这是在玩压机?

补充:当然,这只是粗略的计算方法。因为考虑实际,还需要根据机架不同位置处的不同刚度、拉杆的不同刚度等作分段计算。如果要求严格,还需要考虑压平量,螺纹摩擦系数等问题。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的回帖。俺是搞压力机的,昨天看网上的设计资料的时候看到的。

网友(点评):
23楼我贴了自己的做法,欢迎移步。

网友:
自己的思路,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望各位大侠指出,算出初始预紧力后和5#一样,结果为145.5871°

网友(点评):
感谢您的认真回复。您的目标条件是F=F1=16MN,而我考虑应该是F+F1=16MN,我的计算贴在23楼,欢迎交流。

网友D:
直接算出来,约117度。供参考呵呵

网友(点评):
计算过程能不能拍个照发上来。

网友:
楼主把你的计算过程共享出来学习下呗

网友(点评):
贴在23楼了,欢迎交流。

网友:
我算的 119.089。 明天整理下。。

网友:
想了几天,认为这个不好解,主要是两个螺栓孔不好弄,先说单个螺栓,单个的螺栓连接可以看楼上处士的图,考虑点就是中间两板变形理论中的锥体,球体,椭球体模型,求刚度画线;而子子大侠这里两孔位置可能让变形理论模型中那些体有交集,到这我就分析不下去了………静待大侠分析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算出来,约117度。供参考呵呵

今天采用有限元算的,约128度。这个会比较准确。

楼主:
关于这道拉杆计算题的计算方法,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与认真回复。
这里把我考虑到的计算方法贴一下。
如有考虑不当之处,还望可以交流。

楼主:
顺便把我看到的设计资料也贴上来。
不过我觉得写得有点不容易懂,看了好久才看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这道拉杆计算题的计算方法,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与认真回复。
这里把我考虑到的计算方法贴一下。 ...

说说我的看法,不一定对啊,仅供探讨。如果作用力在机架的外表面,那么楼主的计算无疑是正确的,但作用力是在机架中心的时候,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计算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这道拉杆计算题的计算方法,
感谢各位朋友的热心参与与认真回复。
这里把我考虑到的计算方法贴一下。 ...

说个个人观点。大侠在支反力到负载增加的这个过程糊涂了。
我们按步骤分析。加载为0时,拉杆的预紧力同上下两框架间的支反力平衡。
开始加载,只要负载不高于预紧,那么存在一个平衡,预紧等于支反加负载。所以这个过程并不会导致框架的压缩复位,也不会导致拉杆的伸长增加。
其原因是,存在于上下框架间的支反力是一个被动力。增加负载的起始过程只是负载替换支反的过程。不额外引发拉杆负载。
不知折么说能否讲清楚。

网友:
补充,大侠原始图的受力同实际框架压机的受力不同。故如果只基于大侠的原始图,不能按照大侠提供的资料计算。

网友:
考虑了考虑。决定还是删掉这段文字以防止误导。子子大侠可以按照资料中的方法计算框架结构的预紧。至于之前提到的挠弯问题,还是到具体分析的时候再说吧。

网友:
学习了,演算了一遍

网友:
各路大侠云集,我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顺便把我看到的设计资料也贴上来。
不过我觉得写得有点不容易懂,看了好久才看明白。

大侠,有点略坑啊。
看了你计算过程和附的资料。。。发现:

题目中, FW是作用在上下两个机架的接触面上。而且是两个箭头,我还理解成了正反作用力。。。(有好几个人都是这么算的。即会得出,预紧力= Fw+16kk。哈哈)

但在资料里的示意图中,FW是作用在横梁上的,横梁视为刚体。你的计算过程也是这么处理的。

网友(点评):
嗯,出题时为了简化题目,有了一点偏差,抱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说个个人观点。大侠在支反力到负载增加的这个过程糊涂了。
我们按步骤分析。加载为0时,拉杆的预紧力同上 ...
说个个人观点。大侠在支反力到负载增加的这个过程糊涂了。
我们按步骤分析。加载为0时,拉杆的预紧力同上下两框架间的支反力平衡。
开始加载,只要负载不高于预紧,那么存在一个平衡,预紧等于支反加负载。所以这个过程并不会导致框架的压缩复位,也不会导致拉杆的伸长增加。
其原因是,存在于上下框架间的支反力是一个被动力。增加负载的起始过程只是负载替换支反的过程。不额外引发拉杆负载。
不知折么说能否讲清楚。

谢谢zerowing大侠的详细回帖。很有感触,同时有些问题愿闻其详。
前几天看到您的回复,但是因为在现场干活所以没能回帖,见谅。

1。关于上面您提到的支反力,大概读懂了您说的意思。
我的理解是,先是螺母向下压,所以机架会有支反力,
同时螺母向下压的同时,机架不是绝对刚体,所以会有被压缩的变形,
所谓支反力,应该与压缩变形量成正比。
比如说机架被压缩4mm,有4000吨的支反力。
那末,有负载之后,机架逐渐向上走,压缩量变小为0,
这时支反力为零,替换它的是负载4000吨(加上某值),
这时,机架伸长了4mm恢复了,同时拉杆也被硬顶了4mm,拉杆也又增加了“伸长4mm所需要的力”,
所以我的理解是,负载替换了支反力,同时也引发了一定的拉杆负载。
如果以上推理有考虑不周之处还望指出。

2。您前面回帖提到过,机架不会伸长,只是曲轴产生变形来抵消力。

您的这条回复,我开始读的时候是不太相信的,
同时,碰巧的是,你回复的第二天,我在现场有一台设备要加载荷重进行实验。
这种实验每年只有一两次,所以机会难得。
我想要测量,机架内部向上顶的时候,拉杆上端是否有伸长。

我最初的想法是,用行车吊钩放在拉杆附近,在吊钩上吸附表座,让百分表指在拉杆上端。
为了这点事儿还花费口舌和日本人商量,
这帮家伙属于头脑较硬,严格执行计划内作业的人,对于额外的实验都不太想做。
勉强同意了我的额外实验的要求,然后告诉我,行车不靠谱,用水准仪去照也可以。
日本人这一点比较好,他会认真地考虑你的事情并且提出靠谱的建议,这是他们团队里好的地方。
我豁然开朗,然后就借来水准仪,在机架上贴了一个刻度尺,从远处观测。

加载前是3424,加载50MN之后的结果是上面的照片,是。。。。。。3423.5。。。。。。
(加载50MN可是不容易的,这是珍贵的原始数据,为了感谢zerowing大侠而发上来的。)

a.曲轴受向上的力,中间被顶弯了4mm,这是另外测量的实验数据。
b.两端机架也应该受向上的力,“应该”向上伸长。
c.我开始的理解是,曲轴被顶上去4mm,机架也要伸长4mm,
而结果机架没伸长多少,这该怎么解释。我考虑了几天也没有结果,

后来理解为,机架横截面够大,压缩量够小,所以伸长量也小。
上面c的因果关系是错的,因为zerowing大侠说过,曲轴挠弯对其予以吸收了。

关于以上内容,回复给zerowing大侠,还望不吝拨冗赐教,是为感谢。

以上。

网友(点评):
俺先前还以为是油压机咧。曲轴机的情况的确是这样,当曲轴变形到一个程度后机架才会产生变形,前提是曲轴还未降伏。

网友(点评):
LIAOYAO大侠说的对,曲轴会先弯曲一些。

网友(点评):
常年做B6402这样的检测,耳濡目染。 ^_^

网友:
我等初学者,只能默默地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zerowing大侠的详细回帖。很有感触,同时有些问题愿闻其详。
前几天看到您的回复,但是因为在现场 ...

感谢大侠的详细回复和认真测量验证。我先简单的回复一下,明天抽点时间写一个大的回复贴,完全是个人认知上的基本推导,希望对大侠有用。

关于支反力的问题,只是因为大侠最初的那个解释用的图上,FW的作用位置在上下两个支柱的接触面上。也正是因为这样,相当于你的FW和由挤压产生的支反力是同源等效的。FW增加,支反力就会相应减小。直至FW等于预紧的时候,支反力彻底消失。本质的原因是,在未加FW之前,支反力是被动生成的。加载FW之后,这种被动性被逐渐取代。一个很现实的例子就是你用手压一个物块在地面上,地面的支反力大小取决于你压了多少。

另外,捎带一说,我又详细看了大侠计算的那个楼层,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计算拉杆的伸长量时使用的弹性计算中,基准长度到底是不是拉杆长度。大侠可以再仔细想想。至于其他的,由于篇幅会很大,我明天整理一下发上来供大侠讨论。

网友(点评):
计算中,基准长度到底是不是拉杆长度? 只能用到第一个螺母区的长之后的螺纹是无效长。

网友(点评):
是的,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计算误差的源头。从这个细节着手,就能发现,其实螺栓的预紧力和伸长量的关系并不是线形变化的图形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