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水泵的机戒密封怎么才不漏水?

楼主(2016-02-22):
回水泵的机戒密封怎么才不漏水

网友:
检修动环和静环密封圈

网友:
可以在动环或是静环密封处喷涂一层硬质合金或是陶瓷,后道加工的时候将光洁度加工到Ra小于0.1

网友(2016-11-24):
用好的密封就不漏水。仔细核对机封的性能选型是否对应工况参数,好多厂家的小密封都忽略了选型,按上就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