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台新的CNC设备,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6-02-22):
我想买一台新的CNC设备,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买什么牌子:加工铝材,尺寸500mm以内,切屑量不多,要求加工速度快,精度要求不高,能±0.03就行。本人工厂在东莞。
不知群里大侠有什么建议。

网友A:
国产的也就是按重量卖的,价格不会相差太大,看楼主的描述也就是打算上国产的了,刀库是最明显的了(换刀多的话)。具体还是根据实用来 ~

网友:
东莞就很多生产CNC的,只要是有点品牌的,质量都差不多。都是买光机,外加系统和钣金组装的

楼主:
补充:钻孔不多,主要是铣,选择加工中心,或钻攻中心,还是雕铣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也就是按重量卖的,价格不会相差太大,看楼主的描述也就是打算上国产的了,刀库是最明显的了(换刀多 ...

换刀不多,有个5、6把就够

网友B:
楼主要求不高,一般的钻攻机就满足要求了,买个靠谱点,价格便宜的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购买一台小机子就行,需要确认的是否是零件类的工件,还是单光刀。这个都好便宜量又大。

网友:
那就买钻攻吧,速度,精度。肯定满足你要求

网友:
马扎克VCP400L 500x400x350的行程。BT30刀柄,龙门式造型,动立柱的加工形式。最高转速20000转。详细情况请打15011569663 马扎克销售小王

网友(2016-03-24):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求不高,一般的钻攻机就满足要求了,买个靠谱点,价格便宜的就可以了

妩媚价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