铍青铜不做固溶处理,只做时效

楼主(2016-02-22):
铍青铜不做固溶处理,只做时效,有意义吗?现在买了一批铍青铜料,攻丝的时候容易断丝,测过硬度和以前差不多,时效前HRC18-27,攻丝是在时效前做的。考虑是弹性太大导致断丝,本人对热处理工艺不是很懂,求助各位大侠,这个应该怎么处理?

补充内容 (2016-2-23 11:30):
感觉攻丝的时候底孔有弹性,攻丝时丝锥被底孔抱死了,越往下攻,抱的越紧,而且碎屑好像出不来

网友A:
做固溶,才能改变金相,而时效只能小范围地改变应力状态,两码事儿,你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固溶,才能改变金相,而时效只能小范围地改变应力状态,两码事儿,你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但是公司以前有一款产品上的一个零件,作为一个光学弹性元件,加工后只做时效,中间没有固溶处理过程,让我很是不解;另外,现在没有热处理之前,攻丝容易断丝,不知道怎么改进

网友(点评):
什么叫固溶?就是在一定温度条件下,通过一定的保温与冷却手段,把一些原本析出的元素固定到目标金相里面去,金相都改变了,还谈什么时效?不是扯淡吗,你去骂他们,看他们怎么说,谁在俺这里敢扯这些,俺抽他,

网友(点评):
998大侠一句话点醒了我,明白了

网友(点评):
先固溶,加工后时效,有可能原有产品坯料是固溶态的 所以只要时效就行

网友(点评):
如果时效表面不好,可以真空光亮炉处理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有可能,供应状态就是固溶处理过的,谢谢各位

网友(点评):
固溶后要冷变形再实效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怎样的丝锥和润滑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怎样的丝锥和润滑剂

进口不二越的丝锥,润滑油是不锈钢的攻牙油

网友B:
有试过用不是螺旋的丝锥吗   攻丝机是不是间歇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试过用不是螺旋的丝锥吗   攻丝机是不是间歇式的

以前买过一批料,没任何问题,这批料不知道怎么回事,丝锥和润滑剂都和以前一样,螺旋的丝锥也试过,感觉这批材料韧性好像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固溶,才能改变金相,而时效只能小范围地改变应力状态,两码事儿,你琢磨一下就知道了,

那8爷,为什么固溶态的铍青铜两个批次的攻丝难易程度差距这么大呢!据原料供应商说,攻丝难的这批料是锻料,如果是锻料的话组织应该更好,塑料,韧性好。实际操作过程中也是感觉丝锥被抱紧了,越往下越费劲。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了?是应该增大硬度么?

网友:
供应商忽悠你,铍铜高铍的 一定要固溶 一定要锻造。退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