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是怎么加工的 ?请教

楼主(2016-02-22):
老师们给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加工的  上面的那个圆的

    在线等

网友:
不专业的意见,给你参考哈。我觉得像是冲压的

网友A:
冷挤压的,

网友(点评):
8爷 有种端面渐开线花键(希尔斯连接)是铣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大型的,少数是铣的,但齿高小于5毫米,一般是挤压的,只有挤压,才有效率

网友:
   问问题的都是高人,总感觉就像民间故事中某个牛逼人物问对手:你猜我是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
   类似图中的东西我给别人做过热锻模具,但是这个外圆明显的有车削痕迹,大概伞齿刨也能做得,或者找别的专机也能做吧

网友(点评):
棘爪螺母是蹲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挤压的,

 大侠,记得中学课本上学连通器的物理章节介绍说我国什么什么时候制造成功多少多少万吨水压机,但是在机械行业干了段时间连听都没听说过万吨水压机的事。这种东西是用类似的压力机冷挤压的吗?

网友(点评):
那东西是‘滚挤’的,在最外层,你看得到‘挤出’的一些痕迹,这东西用不到万吨水压机,那东西国内要特大的厂子才有,以前重机厂也不都有万吨水压机,没有必要,

网友:
冷镦,然后外圆车加工的吧,要求高一些的,要用外圆磨

网友:
这东西外观上看 貌似没多高要求,从照片上看高度落差有点多,真的可以冷冲吗?得要多少吨的冲床?

网友(点评):
冲和挤不是一回事。需要多大力才能做,读过材料力学,计算应该不困难。

网友:
具体是怎么加工的,还得看精度。方式是有好几种,关键是不同精度不同做法。除了楼上各位说的挤,滚,冲,锻,还有电火花,铣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见解    谢谢    还有就是论坛里有能加工的厂家吗  可以加我QQ2774125687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见解    谢谢    还有就是论坛里有能加工的厂家吗  可以加我QQ2774125687

加工什么类型的零件

网友:
以前 做过铸造的,跟着个基本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见解    谢谢    还有就是论坛里有能加工的厂家吗  可以加我QQ2774125687

我们可以做啦。

网友(2016-04-11):
拿到磨具厂去,有图纸,一般的磨具厂都可以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