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龙门铣分度头用法

楼主(2016-02-22):
由于没有卧铣,所以用龙门加侧铣头旋转角度加工孔,求教旋转角度头后的座标怎么对

网友:
求具体角度,尺寸精度

网友:
先不要转角度,将工件对应机床坐标系放正,对刀到长方体的某个顶点,然后计算要加工的孔的轴线到这个顶点在工作台投影的距离,然后转对应角度,移动刚才计算的距离加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