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2-22):
求助!!!!

  各位机械行的大神们,大家好!首先给各位拜个晚年了,新年好!
   我是一位机械行业的入门者,对机械设计这行很是喜欢,但是由于自己见识和经验相对少,现领导交给我一个工作,但是对于我有个难题想求助于大家,看能否帮忙给点意见或者方案,达到其功能。具体如下(详细见附图和附件):
   我想将零件1与零件2设计一种半自动形式的小型设备组装的成如零件3那样。已知:1、零件1材质为塑胶,质量大概2g左右,中间穿零件2枝的孔与零件2枝为间隙配合组装。但是配合间隙很小,不超过0.05mm。例如零件1内孔为9.5(+0.05/0),零件2枝的外径大小为9.5(-0.05/-0.1)2、零件3有不同的规格,也就是说所穿的零件1的数量有所不
。但是枝零件2的长度是不变的。现在厂内穿的方法是采用手工穿,这样太原始化了,所以想设计一种小型的半自动的设备,只要首先准备好零件1,启动按钮。设备就可以自己穿。单穿到设定的数量时,设备停止加工。

网友A:
楼主,把零件1、2的尺寸写出来看看。两零件配合最大间隙0.15㎜,最小0.05㎜,5丝的间隙,如果零件2稍有弯曲,会不会导致零件2卡住?如果不会卡住,这个可以是可以实现自动化穿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零件1、2的尺寸写出来看看。两零件配合最大间隙0.15㎜,最小0.05㎜,5丝的间隙,如果零件2稍有弯曲 ...

这位大哥,你好!零件2的直线度及其圆跳动度都可以保证在5丝以内。还有零件2在穿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前段加个导向的,基本思路我有,就是在结构上想不到比较的结构。因为鄙人见的类似结构少。不知道,在哪里有类似的结构呢   望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