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选型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6-02-22):
请教各位大神,可以小弟的问题有些可笑,但是实在自己有些理解不了,因为不想纯粹的套公式,所以想问问大家。
如图中有一个公式,负载转动惯量中,有一个直xg运动部的转动惯量,为什么是m(Pb/(2pi*R))^2。Pb/2pi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直线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质量x直线运动速度的平方/电机轴的角速度的平方,根据这个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网友B:
呵呵,理论力学要加强学习啊

楼主:
早忘记了,,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理论力学要加强学习啊

忘记了,,求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负载折算到电机轴的转动惯量=质量x直线运动速度的平方/电机轴的角速度的平方,根据这个就可以推算出来了 ...

谢谢了,刚才算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