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车软爪详细步骤

楼主(2016-02-22):
大神们  我老是车不好 跳动好几道

网友:
我们现在做软爪  都是把硬爪拆掉,用铸铁块代替硬爪,通过螺丝绑紧;就是把他们装到卡盘上,然后把软爪车成需要的尺寸。不过这种东西拆卸后在装上  就没有精度了。

网友(2016-03-23):
里面夹一个料子,镗的尺寸和你的工件差不多大

网友(2016-05-25):
这个问题不是文字能表述清楚的,相信你的方法一定是正确的,只是没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一直做不好,还是要多实战练习,

网友(2016-07-18):
有车软爪的专用套圈卖的,买一个就行,很好用的。

网友:
你使用的是什么卡盘?如果是液压卡盘,应该是很好保证的,在卡爪根部夹块棒料,大小看你加工的卡爪平整度,车平了,能最大面积的接触零件就行,粗镗后留0.1-0.2mm的余量,之后精镗即可,编个小程序,很快就好的,要是手动卡盘,就不是很好保证,需要多次练习,实践,步骤同上,希望能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