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形珠子去除怎么去除表面油漆?

楼主(2016-02-22):
RT
材料是木材,长轴为15~20,短轴8~15.胚料损失尽量小。
现想到的一个方案是类似球磨机的原理通过介质把表面的油漆磨掉。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效果好一点,请大家支个招吧。

网友A:
你应该再看看高中有机化学部分,有些油可以溶于什么溶剂,用它清洗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再看看高中有机化学部分,有些油可以溶于什么溶剂,用它清洗就好了

之前考虑过这个方法,但甲方提出来的要求是加工后的成品是与食品接触,所以只能用机械加工的方法。

网友:
脱漆剂啊。。把珠子泡上,油漆会膨大,然后用高压水枪什么的喷一下,就全掉了,百度上有答案的,至于什么食品安全问题。你洗一洗就没什么了吧,我感觉

网友(点评):
不能用化学方法。

网友:
可以尝试一下喷砂,纯物理方式,对零件损伤小。具体是否可行还要做实验,关键的是要客户认可啊

网友(点评):
谢谢回复。球体很难保证各个面的油漆都被去除干净。

网友B:
好像关键是你的成品到时候会和食品接触,你考虑用机械的手段要保证必须除干净,记得清凉油是可以去油漆的,化学方法可能去的干净有些,喷丸处理就怕损伤木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关键是你的成品到时候会和食品接触,你考虑用机械的手段要保证必须除干净,记得清凉油是可以去油漆的, ...

在固定球体的地方会不会有油漆除不掉?

网友:
试一下和沙子一起搅拌,用沙子把表面的漆层去掉,

网友:
用旋转桶之类的,和沙子一起滚动,应该可以吧。

网友:
砂轮磨掉  抛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