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论螺纹的程序到底应该怎么编?

楼主(2016-02-23):
前两天看到一段加工中心铣螺纹的程序(fanuc系统)。螺纹规格M30X1.5,螺纹铣刀直径12。程序中,螺纹切入切除出的刀具中心路径为半圆,直径为正常铣削时刀具路径直径的一半,也就是4.5mm。切入时刀具轴向移动距离为半个螺距。如果这样,切入段螺纹旋线的倾角和正常铣削出的螺纹的倾角能相等么?还是误差可以忽略呢?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M30牙顶的升角,和切入切出螺旋线的升角是相等的。按你的描述,算出来不等,是有误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0牙顶的升角,和切入切出螺旋线的升角是相等的。按你的描述,算出来不等,是有误差的

请教大侠,一般铣螺纹按什么方法编程呢?另外,如果螺纹铣刀的直径比较大,比如说12的铣刀加工20×1.5的螺纹,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一般铣螺纹按什么方法编程呢?另外,如果螺纹铣刀的直径比较大,比如说12的铣刀加工20×1.5的螺 ...

     就是按你说的方法,切入切出用一段空间螺旋线,其螺旋升角和螺纹的螺旋升角一致。
    一般加工中就直接进退刀了,对牙型有一点损伤,影响不大。
    小的螺纹孔直接用丝锥,铣效率低,盲孔的话用铣怎么排屑?

网友B:
  你说的是手动编程,宏程序,还是软件做的程序?  牙深很浅  没必要用加工中心  ,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手动编程,宏程序,还是软件做的程序?  牙深很浅  没必要用加工中心  ,成本高

是手动编程的,不讨论成本,就这个参数大侠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30牙顶的升角,和切入切出螺旋线的升角是相等的。按你的描述,算出来不等,是有误差的

多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按你说的方法,切入切出用一段空间螺旋线,其螺旋升角和螺纹的螺旋升角一致。
    一般加工中就 ...

大侠是说我所说的参数算出来的切入切出螺旋升角和螺纹的螺旋升角一一致是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是说我所说的参数算出来的切入切出螺旋升角和螺纹的螺旋升角一一致是么?

我怎么算着不一致呢.,,,,是不是你数值给错了。基本思路是那样的,以前研究过类似的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算着不一致呢.,,,,是不是你数值给错了。基本思路是那样的,以前研究过类似的宏

我算着也不一致,但实际程序就是那么编的,而且还会有一种情况是,铣刀直径大于所加工螺纹的半径时,根本没有办法实现切入螺旋升角和正常螺旋升角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