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轨自锁,如图,请教

楼主(2016-02-23):
鄙人最近设计一个台子,6.5MW电机拖动设备转动,中间设一减速机,设备是经常需更换的,即减速机与被试设备需经常对接与脱开。电机转速1000-2000rpm。考虑到需脱开,鄙人设计将电机与减速机同底座,且采用直线导轨(滚动导轨),但是对接后如何抱死防止高转速时振动,现在有点困惑了。电机加减速机及其工装应该有30吨了,转起来还是有点可怕的,所以采用滚动导轨感觉不设计抱死机构应该不行。现向高人求助??

网友:
  大家伙没见过,小家伙基本都是用油压来锁紧。

网友:
能不能再减速机输出轴与被试设备之间做文章,比如设计一个快换接头或者用一个可调节长度的万向接头。如果让电机与减速机在滚珠导轨上运动振动确实比较大

网友A:
看这个应该是属于电机测控试验的吧,其实这种方案我以前考虑过,但是仔细一想不敢尝试。首先你得考虑的是安装问题,被试电机经常装拆你能保证对中误差吗?当然你得转速不高,转速高了本身对中又不好的情况下产生的振动会影响整个实验及工装联轴器的寿命。产生的振动自然也会对导轨产生影响这些都要考虑。对于锁紧装置可以考虑类似机床尾架的液压锁紧。而且楼主看你图上好像是减速机跟测功机安装在同一平台上,可根据你自己说的又不一样,能说明吗?

网友(点评):
难题啊,不是测功机。。没中标啊!! 大侠,你们也玩测试台?

网友:
应该要选机床用的滑动导轨,配合滑动丝杆实现自锁

网友:
马克,咨询8爷
@2266998

网友:
弄个离合器接合一下。

网友:
大东西,没玩过,

网友:
特种设备吧,做小设备多一点,大设备没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应该是属于电机测控试验的吧,其实这种方案我以前考虑过,但是仔细一想不敢尝试。首先你得考虑的是安 ...

@Michael.MG你们公司是湖南的吗?我只了解长沙跟株洲这几家的,玩测控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