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反转怎么实现

楼主(2016-02-23):
两个轴需要分别带上圆盘,要求结构紧凑啊

网友:
另加一根轴传动,同步带传递过去,然后通过齿轮和对面的轴传动。

网友A:
专利上有这种机构,同轴逆向传动!

网友B:
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共轴反桨直升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利上有这种机构,同轴逆向传动!

能画个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有种东西叫共轴反桨直升机吗

我需要两个圆盘间隙很小,机构也就很小

网友:
个人搜索一下,有些还是我个人的专利呢!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是否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