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设置让零件的任意面,任意方向正视

楼主(2016-02-23):
solidworks怎么设置让零件的任意面,任意方向正视

网友A:
shift+上,shift+左,shift+下,空格,添加新视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hift+上,shift+左,shift+下,空格,添加新视图

这样还是不能改变方向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还是不能改变方向啊

效果一样啊 能实现选定的方向画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效果一样啊 能实现选定的方向画图

拿楼主的为例,正视的时候是横向的,怎么让他竖向显示

网友:
shift+上下左右方向键90度变更视图方向

网友:
首先,不可能
分为几种情况
1:对于和基准面成平行或垂直关系的面。不需要选择面,然后旋转视图到你想要的差不多的位置,然后再正视命令就可以。
这个仅仅是对你画草图(面的草图)时X和Y轴的方向,正视命令就是按照X和Y轴来的
2:对于和基准面成其他角度关系的面,只能选择面来正视,这样就默认按照X和Y轴的方向。

网友:
点面,右键,正视于

网友:
正视后横向视图,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旋转视图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很笨的办法:先选择一个面,正视;然后用键盘上的上下左右键而非鼠标中键对视图进行旋转。

网友C:
怎么现在连基本功能都成了问题,真像8爷说的
按shift键,选择两个面,再按正视于,这样,第一个面会位于垂直于屏幕,且方向向上的位置,第二个面会位于平行于屏幕的位置。

网友:
如果是草图环境下, Ctrl+8  ,

网友:
如果是要经常修改,自己添加一个视图反而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现在连基本功能都成了问题,真像8爷说的
按shift键,选择两个面,再按正视于,这样,第一个面会位于 ...

按你说的试了一下,第一个面应该是确定正视于的那个面。第二个面确定正视于视图的方向

网友(点评):
是的是的,你自己试过就很好。

网友:
点目标面,ctrl加点该目标面的垂直上表面,正视于,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现在连基本功能都成了问题,真像8爷说的
按shift键,选择两个面,再按正视于,这样,第一个面会位于 ...

工具性的东西谁用没个过程,八爷(首先不知道谁是八爷,大侠又呵呵了吧)敢说没任何问题吗,有问题说问题有什么可耻的。这才是求学抑或施教的态度。(把问题说明白说清楚实实在在帮助了别人,自然得到大家尊重)
当然了,感谢谢大侠帮助!

网友(2018-10-29):
我在有些版本上可以空格,正视于,直接任意方向摆正,有些电脑上又不可以。要是有解决方法可以给我发一下。谢谢!

网友(2019-02-20):
sd不知道,没有找到,inventer有

网友:
视图面是可以从新定义的,用更新标准视图命令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具性的东西谁用没个过程,八爷(首先不知道谁是八爷,大侠又呵呵了吧)敢说没任何问题吗,有问题说问题 ...

是谁都敢叫爷了

网友(2019-03-23):
引用 网友B:
拿楼主的为例,正视的时候是横向的,怎么让他竖向显示

ALT+左右

网友:
选一个主视面,再选一个右视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