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公差的零件加工难度大吗?请教

楼主(2016-02-23):
这种公差的零件加工难度大吗,顺便推荐几家国内外精密加工好的公司

网友A:
普通床子就能干

网友(点评):
公差看清了吗

网友B:
精度不是太高  你那图纸单位是英寸  0.002换算过来是0.0508   也就是5丝

网友:
同意楼上,5丝的一般车床都能加工

网友:
可以做的,一般数控车床就可  (不看英寸,吓我一跳)

网友:
英寸公差转成公制后不是很大 精度要求一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床子就能干

单位:英寸。

网友:
很简单的东西,没什么难度.

网友:
能干能干  普通车床  中级车工就可以

网友:
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
国际精密,国泰

网友:
加工找爱迪克机械,深圳市爱迪克机械有限公司。电话0755-28127923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是太高  你那图纸单位是英寸  0.002换算过来是0.0508   也就是5丝

看下尺寸

网友:
深圳市隆利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755-23190839,有CNC加工中心、数控车床、磨床、线切割等设备

网友:
一般车床能够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