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工斜孔的问题?

楼主(2016-02-23):
    请问群里群友,加工直径4mm的斜孔怎么加工不会伤害钻头,或者有其他的加工工艺?另外加工一个斜孔的费用一般多少呢,需要外协加工?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没法回答

网友:
有图才能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没法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如下

网友C:
图呢?
应该用镗床钻孔就可以吧,或者先用铣刀把钻孔处铣个小平端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呢?
应该用镗床钻孔就可以吧,或者先用铣刀把钻孔处铣个小平端面

是用来做标准试块,所以不能加工小平端面。镗床可以钻斜孔吗?

网友(点评):
什么材质的?没见过镗床加工这么小的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问问,设计者当初是怎么考虑的,呵呵

网友D:
做个小夹具 贴在斜面上 让斜孔变直孔,如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小夹具 贴在斜面上 让斜孔变直孔,如图。
................................
.      .     .

赞同

网友E:
在需要钻孔的位置先用铣刀铣出个平面  再打中心孔  再钻   所有工序在立铣上都能完成   用不了多少费用

网友:
棒铣刀铣!

网友:
铣台面

网友(点评):
14#lz说了不能加工小平端面。

网友:
我看尺寸精度不高,先用中心钻打个小锥孔,再用钻头钻,这法很好使。

网友:
先用铣刀铣面 再用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需要钻孔的位置先用铣刀铣出个平面  再打中心孔  再钻   所有工序在立铣上都能完成   用不了多少费用

14#lz说了不能加工小平端面。

网友:
今天看了个机加工工艺,斜孔上的龙门加工中心,新手。。。

网友:
米克朗斜面引导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