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235爆裂

楼主(2016-02-23):
为什么用Q235型材做的零件,先铣端面--然后线切割--- 打孔,在黑磷化后有一大批会爆裂开?大神分析一下是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可以用  SOLIDWORKS 模拟下呀

网友(点评):
哈哈,楼主进错门了

网友:
多厚的型材,我们以前用45号钢板材大约是50厚,产品做出来后也是裂了。看原材料原来原材料就有的。看看原材料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原材料问题。

网友:
没有热处理,硬度不高,那么黑磷化肯定不会产生氢脆导致开裂

看看原材料,是否有问题

网友:
LZ敢不敢上个图,给各位高手掌掌眼?

楼主:
大家看下   这个厚度是25的

网友(点评):
纵裂,材料内部存在缺陷。冶炼或轧制或锻打时将表面黑皮包在内部。

网友(点评):
淬过头了。

楼主:
已经出现四五个批次了   跟贸易商沟通  他们 也解释不清   含含糊糊的   赔了点钱给我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用  SOLIDWORKS 模拟下呀

我是觉得这里的人会  更懂一点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