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画草图不能自动捕捉几何关系

楼主(2016-02-23):
最近用SolidWorks画图的时候,不能自动捕捉几何关系,在系统选项里面修改以后,画几个零件,又不行了,于是重新修改。请问怎么解决,这是软件的BUG吗?我用的15盗版的,SP5.0

网友A:
软件的BUG,那我用十多年solidworks,怎么没遇到过,全球2000万用户,一起用了二十年,怎么没遇到过这个。
我用solidworks,从来不去设置什么自动捕捉,因为软件安装好后就是默认的,既然没有人为变更,又何来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的BUG,那我用十多年solidworks,怎么没遇到过,全球2000万用户,一起用了二十年,怎么没遇到过这个。
 ...

我也是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的啊。话说我用SolidWorks也不是一两年了,这隔一段时间就要激活自动捕捉,挺烦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