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在钣金件上做个“加强沟”?

楼主(2016-02-23):
本人是新人,问题愚蠢还请见谅。
我画了个平面的钣金件,为了增加强度想加个“沟”,作用和加强筋一样,但不是焊上去的,是压出来的。
请问用什么命令?

谢谢!

网友:
画图:成型工具,自己先画个模具,找书看看吧

实际加工:如楼上所言,冲压,去车间看看,压加强凹坑有专门的冲头

网友:
如果是自己厂子里做,先去把厂子里常用的冲压折弯刀具看一下在着手设计,如果是外协,向外协厂家询问一下对方相关资料

网友:
你说的是在软件中如何实现,还是在生产中如何加工。

网友:
楼主问的是用什么命令,应该是不会画,solidworks做这个应该用的是钣金命令里的成型工具,实际做的时候需要开模冲压,成本相对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