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LED灯切线,一长一短(铜线)

楼主(2016-02-23):
为实现自动化切线然后穿塑胶管,如果用气缸控制刀具切线,那怎么避免刀具硬碰硬的损耗,使线切的有弯钩?

网友:
去LED装灯的自动线看看好了

网友:
“避免刀具硬碰硬的损耗,使线切的有弯钩?”
调节好前后角,选好材料+热处理,定期检查更换。

网友:
刀具肯定需要热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