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最后标注有SPL SPL 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6-02-23):
螺纹最后标注有SPL SPL 代表什么意思 SPL标注在中径顶径公差带之后

网友:
多线螺纹的标记有公称直径,螺距p,导程L“Unified Form”(统一螺纹牙型)“SPL—EXT”或“SPL—INT”(特殊外螺纹代号或特殊内螺纹代号),检验体系代号组成。对高强度螺纹,宜采用标准公差。采用特殊长度的螺纹量规,在“LG”(量规长度)后标注特殊量规长度值和代号“SPL”(特殊)在公差代号后也加注代号“SPL”(特殊)
示例:0.500¬—20 UNF—3A SPL(21)
LG 1.00SPL
参考: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245377232.html

网友:
多谢二楼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