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一头锥形

楼主(2016-02-23):
求教高手,这个长孔怎么加工,长度有82mm,一头直径4.55 +0.16, 另一头锥形小头直径2.25 +0.05
产品材料合金钢30Cr2Ni2Mo,加工后要热处理到硬度HRC45-51, 有能干这个活的么?

网友:
加工难度很大。

网友A:
定制磨杆?

网友B:
是不锈钢材质,有种打深孔设备,深孔钻;

网友C:
大批量还是散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锈钢材质,有种打深孔设备,深孔钻;

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批量还是散件

批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磨杆?

锥孔怎么先做出来?

网友D:
小头太难了。小头能做一段不带锥度的孔吗?那样就简单了。

网友C:
这图纸貌似有问题,它小头倒圆弧角,不是尖叫,怎么可能保证的了

网友:
图纸小孔处有圆角,没法保证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纸貌似有问题,它小头倒圆弧角,不是尖叫,怎么可能保证的了

我的图纸显示问题,这头是有个0.45的直孔的。这样应该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头太难了。小头能做一段不带锥度的孔吗?那样就简单了。

我的图纸显示问题,这头是有个0.45的直孔的。这样应该好做了

网友:
对,直孔就没问题了,可以做

网友:
锥头小径+0.05,这个不好办呀,这块是干啥的,公差能不能往大方一点。如果是卸压孔,公差没必要那么严格吧

网友:
电火花加工应该可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图纸显示问题,这头是有个0.45的直孔的。这样应该好做了

那就简单了,这个活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