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大喇叭怎么拆分成钣金零件,折磨了一下午还是不理想,求大家帮助

楼主(2016-02-23):
实在是不太好配合,大家指点指点

网友:
在钣金环境下建模,展开就是你要的图

网友:
先明确工艺,哪部分是组焊,哪部分是折弯,哪部分是冲压,然后再根据产量确定工艺,最后才是solidworks建模

网友:
上面一块,下面一块,中间分两块

网友:
确定焊点在外面还是在里面,然后就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