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图如何加工

楼主(2016-02-23):
如图剖面图  中腔中的孔如何加工   加工外形不规则也行  只要是个孔

网友A:
单侧通孔,然后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侧通孔,然后堵。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可是这是高温高压阀门的内件  不能破坏  不然整体强度不够了    曾想过通过两个孔进去铣刀效果不好   能铣通很少

网友B:
做一个L型的电极,伸进孔去打电火花

网友(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个L型的电极,伸进孔去打电火花

多谢   这个可以  不过费用相对较高

网友:
毛胚是何状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可是这是高温高压阀门的内件  不能破坏  不然整体强度不够了    曾想过通过两个孔进去 ...

估计也不是铸的毛坯吧。那么只能后加工。

看你的两个圆孔尺寸多少,厚多少,要求通孔尺寸至少多少。

网友:
假如两孔只是能够连通即可,用铣刀斜铣可以不???

网友:
赞成8楼的建议,没有要求这样比较加工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侧通孔,然后堵。

以螺纹孔方式堵孔,强度影响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侧通孔,然后堵。

以螺纹孔方式堵孔,强度影响不会那么大吧?

网友(点评):
高温高压阀门,实在没招了可以干

网友C:
焊接堵孔强度应该够吧
我们这有个零件是孔内壁钻斜孔,主管师傅出差了回来了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焊接堵孔强度应该够吧
我们这有个零件是孔内壁钻斜孔,主管师傅出差了回来了问问

主要看工况。不知道lz的高温高压数据在多少?

网友D:
大批量的考虑开个模子

网友E:
毛䲹铸造时把孔铸造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批量的考虑开个模子

多谢  一般高温高压的阀门承压件不允许铸造的   需要锻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毛䲹铸造时把孔铸造出来

非常感谢     一般阀门承压件不允许铸造的   需要锻造

网友E:
单侧通孔,然后焊接补孔的可行性比较高,焊接的强度保证接近或高于原材料的强度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侧通孔,然后焊接补孔的可行性比较高,焊接的强度保证接近或高于原材料的强度就没问题。

说的是  这也是我们最终要选择的方案   也是我们厂现有的设备的加工水平了

网友:
是不是一定要做成这样的呢,换个设计思路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挺难

额   确实难  因为这个设计就没考虑加工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是  这也是我们最终要选择的方案   也是我们厂现有的设备的加工水平了

单侧开孔,再堵孔,比较经济的办法了。

网友:
侧洗头下的去不?

网友:
相对方向车偏心槽,车通后,只不过截面形状是方型的。

网友:
如果中间横孔尺寸位置精度要求不高的话,毛坯最好用精密铸造,这样的效率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