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圈开槽尺寸求助!

楼主(2016-02-23):
初来社区
请大师们指导下
O型是18*2.4的    18为内径
然后我们O型圈装配的透明管是工厂为了节约成本配套配来的,尺寸在13.86  正负2丝公差
查了GB1235-76   请看附图 只有13.6以及配套的开槽尺寸
那么13.86槽应该开多少啊,13.86的公差是正负2丝
这个是需要大批量生产的(几十W个),加工方式是仪表车,小作坊生产....大神们麻烦给个公差
有计算方法那最好了!
谢谢!
谢谢!
谢谢!
重要的说3遍!

补充内容 (2016-2-23 19:58):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我的透明管直径是13.86mm  要和孔去配合,  孔的里面开个槽,放入O型圈。 开槽的尺寸我确定不了
在老GB里面找到18*2.4的O型圈型号,但是只有对应13.6的轴的开槽尺寸,又不会算,就来...

网友:
参照标准的13.8进行设计,再按o型圈样本上的标准压缩量 (一般样本都有推荐)校核

楼主:
补充下:静密封,液体为水,O型圈材料为硅胶

网友A:
和AP14接近,开14-0.06好了。

网友(点评):
刚说的是圆周密封的槽底,平面密封的话,就按照上表好了。

网友:
不同厂家的O型圈公差尺寸还是有差别的,最好按照厂家提供的尺寸加工

网友:
楼主哪里?14也可,公差没有那么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AP14接近,开14-0.06好了。

看不懂你的意思啊
AP14
AP是什么  14是什么  依据哪里

楼主:
可能我表述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我的透明管直径是13.86mm  要和孔去配合,  孔的里面开个槽,放入O型圈。 开槽的尺寸我确定不了
在老GB里面找到18*2.4的O型圈型号,但是只有对应13.6的轴的开槽尺寸,又不会算,就来请教了

网友:
圆周密封的话,孔内开槽,槽底18+0.05,宽度3.2+0.2即可

网友(2017-10-27):
沟槽底径16.3,槽宽2.8,O型圈选13.2*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