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中碰到的外协件

楼主(2016-02-23):
   在机械设计的过程中会碰到很多外协件,特别是非标设计,想请问下大家,诸如齿轮,轴承,带轮等许多自己公司加工不了的零件,在提交给外协加工或者购买时,应该注意哪些,是自己完完全全设计好在拿到外面去加工啊,还是自己自己提要求,给数据。比如齿轮,感觉用三维导出来的齿轮尺寸不一定是非常准确,大家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给图纸,图纸一定要写清楚,避免以后扯皮,
自己一定要有质量检测
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不懂的或者变更,一定要得到你的确认

网友:
你说的这几个都已经很成熟的产品了,都有相关标准,按标准走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图纸,图纸一定要写清楚,避免以后扯皮,
自己一定要有质量检测
就告诉他们,如果有不懂的或者变更,一 ...

但是齿轮链条这些,如果不是专业生产的,你像齿轮的齿廓曲线这些。软件设计不会有误差吗。还有链轮这些也是

网友(点评):
齿轮,链轮这些用成型刀加出来的,3D图齿廓无所谓,要是用线切割的话,当然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指标模数,齿数,这些就够了,都是标准的,剩下的就是你标检测数据,或者直接表等级

网友(点评):
我指标模数,齿数,这些就够了,都是标准的,剩下的就是你标检测数据,或者直接表等级

网友:
最好是自己设计好以后,直接给加工厂图纸

网友:
图纸要详细,图纸一定要审核,做的每一次核对都要有签字记录。
最后验收一定要测量,必须认真

网友:
能买到的话尽量用现成的

网友:
如果楼主理论知识过硬的话,就可以出图,要很详细;如果理论知识不行的话,就提出参数要求,及自己这边配合尺寸方面的要求,因为像齿轮这种都是成组的,同一家生产,只要厂家保证齿轮间配合没问题,安装尺寸没问题,实际使用的时候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外协只要给他们节距 齿数就好了, 多厚, 孔多大, 其他不用标的 都是标准的东西

网友:
如果怕麻烦,直接去选标准件,市场上很多的,如果和自己设计有点出入,就修改设计,不然就尽可能提供详细的参数给厂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