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机构能实现图片中的结构需求

楼主(2016-02-23):
如图,初始位置中夹角为10°左右,使用什么机构能实现另一图片中的位置,角度大约为90°。

网友A:
这个用气缸应该可以吧

楼主:
动力使用电动推杆
1、现在能想到的就是直接使用大行程的电动推杆,但因为行程大,导致初始安装角度大,不合适;
2、第二就是运用连杆滑块机构,不过角度达不到90°,且电动推杆伸出为常态,不合适。
求教大侠还有什么机构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气缸应该可以吧

动力使用电动推杆。

网友:
气缸推不久可以了吗,工地上渣土车自动卸的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就用电机旋转

动力使用电动推杆。因为要求到位后能自锁。

网友:
直接电机联扭矩比较大,用四连杆机构好点,自锁功能再电机联轴器那加个棘轮机构

网友C:
曲柄摇杆,查查机构手册又不是很累的事情

网友D:
是这两个角度往复运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两个角度往复运动吗

是的,到90°自锁,控制电动推杆反转是角度能回到初始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曲柄摇杆,查查机构手册又不是很累的事情

感谢大侠的回复,因为这是用在医疗上的,一般用到的是电动推杆,而电动推杆一般就是直线运动,而你所说的曲柄摇杆机构动力原件是旋转运动,貌似不适合吧。还是有做旋转运动的电动推杆。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的回复,再次说明一下,动力是使用电动推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到90°自锁,控制电动推杆反转是角度能回到初始角度。

不难哈,你在摇动臂上面找一个支点,90度的时候的支点位置,和初始角度的支点位置,以转动轴为圆心。然后这两个支点的距离去挑电动推杆。
电动推杆的行程就确定了。
如果你的零件比较大,摇动臂比较重,直接用电动推杆会比较浪费,可以加个省力杠杆就行了。
电动推杆,有电就行,自锁这些都不重要吧。

网友:
可以用螺旋摆动油缸配置电液执行器实现你的要求。优点是体积小扭力大,旋转角度可以选。需要的话加QQ2851217812

网友:
太多机构可以实现了,去查查手册吧,

网友E:
气缸带磁性开关限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缸带磁性开关限位行吗

在网上看了一个这样的结构,直接使用,选择电动推杆,校核行程和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