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加工能有效的保证薄板的平面度0.05

楼主(2016-02-23):
要求平面度0.05mm
产品规格140*110*2.8mm薄板
材料规格 145*115*3或4或5
材料:客户要求5052,可更换
目前试了N种方式无法达到有效的平面度
 工序一:侧顶,能保证加工后平面度0.02,只飞面
 工序二:方法一:压板压四周方式,加工背面,背面平均分布3.1光孔40个(打孔不影响平面度验证过),4条宽4mm长120深0.8mm槽,加工结果,0.25mm平面度
             方法二:侧顶,加工结果平面度0.3-0.5mm
              方法三:胶水,和真空吸盘 平面度0.25mm
二道工序分粗精加工,粗加工后平面度0.3,反过来再加工工序一就光不出来0.02了,因为开了槽,而且还震刀(用侧顶),
关于加工参数验证,大刀容易变形,选取小刀加工。
关于材料目前用过,5052 6061,
请教各位大侠,是否有经验解决此问题,
或者有否好点的材料不易变形的,但只限于铝材。
MIC-6板材最薄的6.35,太厚,没验证过

网友:
图纸贴出来多简洁,要这么多描述

网友:
额,想到的方法楼主都试过了,没啥办法,一切削受力,薄板平面度就很难保证了,而且还是铝,想想有没有非接触式的加工方式吧

网友:
做一个吸盘试试。

网友:
额,楼主是用铣削加工,这个厉害

试过磨削加工了吗?

网友A:
使用微孔花岗岩吸盘做夹具

先正面磨,小吃刀量,见光。

测量达到要求后,翻面固定吸附

再磨另外一面

网友:
找超硬铝材试试吧,试试稀土铝合金一类的有没有可能。普通铝合金即使你加工出来这种精度,贮存搬运过程中都可能产生更多大的变形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16-10-23):
我现在做类似薄板 我们要求0.1 可以达到 0.02报废高

网友:
如需要方法可联系13913380811

网友:
最好之后可以去做整形  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微孔花岗岩吸盘做夹具

先正面磨,小吃刀量,见光。

很好,大神可以的

网友(2018-08-01):
您好  您那个薄铝板我可以加工  如有需要联系13913380811

网友(2021-09-07):
我司专业对外承接平面度平行要求高的数控加工产品,不限材质和结构,可提供技术支持。17715520532 (微信同号)

网友:
加工铝不去应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