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葫芦上的螺纹是什么类型

楼主(2016-02-23):
这个是手动葫芦上的螺纹,大径上的螺纹角度很大,普通的螺帽拧不进去,现在不知道到底什么规格,问卖家也说不知道(这个是淘宝的),请教大家有没有了解的

网友A:
量一下呀,查查手册,是不是英制螺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呀,查查手册,是不是英制螺纹

还是其他特殊螺纹?

网友:
有点像双螺纹

网友:
这是多线螺纹,我们常用的螺母是单线螺纹,当然拧不上去了

网友:
量量自己车个得了

网友:
多头(线)螺纹

网友:
三头60度螺纹,

网友B:
看着像四头螺纹。看一半就有两个螺纹头了。应该是四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四头螺纹。看一半就有两个螺纹头了。应该是四头的。

是的 这种螺纹我们这附近的加工厂说加工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 这种螺纹我们这附近的加工厂说加工不了

在网上找专业做螺纹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网上找专业做螺纹的厂家

嗯 只能这样了,多谢了

网友:
买个丝锥回来自己攻呗
帮淘宝打个小广告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69.JjH4Tg&id=36122970802&ns=1&abbucket=3#detail

网友:
多头螺纹

网友:
一看就是多头螺纹,这个有数控车加工很简单

网友(点评):
嗯 问题已经找到加工厂解决了

网友:
多头(线)螺纹。教科书上见过,实际中没有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