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标注的形状公差值应小于所标注的位置公差值?

楼主(2016-02-23):
为什么标注的形状公差值应小于所标注的位置公差值?

网友:
因为形状公差是单一要素。而位置公差是关联要素。假设形状公差大于位置公差,那么加工时没注意会出现形状公差合格,但是位置超差。如果形状公差小于位置公差,加工时保证了形状公差,位置公差更好好保证了。

网友:
尺寸偏差过大,行为公差还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