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发动机输出转速与汽车轮子转速比是恒定不变吗?谢谢

楼主(2016-02-23):
汽车发动机输出转速与汽车轮子转速比是恒定不变吗?谢谢, Z$ i9 o4 |4 j7 _& c

网友:
不对!经变速箱,有变速度、增减扭矩,除非你发动机与后差速器直接,玩死!

网友:
lz开车不换档?

网友:
转弯的时候还有差速器在作用,所以是转速不同的

网友:
lz你来个降档补油进档看看

网友:
发动机 是高速大扭矩   启动的时候轮子速度慢 但需要大扭矩,必须通过减速器 将大转速/传动比 变成轮子上的小扭矩输出。

网友:
醉了  大侠开车不挂挡么?

网友(2025-07-15):
半离合状态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