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2013 里面有M11 的螺纹孔么

楼主(2016-02-24):
做孔的时候 只有m10  和m12  有大仙知道怎么画出来么

网友:
查标准  按小径打孔 插入螺纹装配线

网友A:
画底孔也就是小径,然后插入装饰螺纹,还有为什么用第3系列的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底孔也就是小径,然后插入装饰螺纹,还有为什么用第3系列的螺纹?

特殊规格的吧  螺距在0.75的 都是

网友(点评):
M6细牙,M8 M10都有螺距0.75的

网友(2016-03-25):
迈迪工具集里自动生成。国标里面M11的螺纹是第三系列的,尽可能的选用第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