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米长的滑台的水平度和直线度的检测

楼主(2016-02-24):
各位大侠,公司新进了几条六米长的滑台,现在不知道怎么来检测他的的水平度和直线度,看看有没有高手有建议的?谢谢

要求水平度和直线度都在1mm以内。

目前我们购买了一根6米长的钢尺,和倾角仪。

网友:
那要看看它允许误差范围了。

网友A:
采用光电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光电传感器,

哪种呢?怎么测呢?

网友:
用水准仪试一下吧.
方法是: 将导轨安装在底座上, 依次使用水准仪观察导轨上滑块的高度, 移动滑块, 记录移动过程中的高度变化, 若非线性则说明导轨有问题.

你可以用这个办法来检测直线度,
或者找一个很直的滑轨用百分表打,
或者6m的大理石平台也行.

至于水平度.. 测这个干嘛?  只要导轨不翘曲, 现场肯定能调水平

网友B:
你的倾角仪都有些什么功能,通常用钳工水平仪也可以测直线度,自准直仪精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倾角仪都有些什么功能,通常用错工水平仪也可以测直线度,自准直仪精度也可以。

DMI820数显倾角仪,水平仪,倾角仪,单/双数显水平仪,角度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579630360.13.bFYxDw&id=38266050968

钳工水平仪精度怕是不够的。

网友:
光学准直仪

网友(2017-01-12):
你这个要求测的这个精度没什么大问题,正常的模组厂家都可以做的了,前提他能做这么长的,你这个精度装配出来不用检测都可以达到,你要求测的这两个点意义也不大

网友(2017-06-02):
根据你的误差范围定工具,

网友:
搞个滑块  加百分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