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口的一批减速机,老外要求输出轴光洁度很高,怎么办

楼主(2016-02-24):
做出口的一批减速机,老外要求输出轴光洁度很高,目前很多是用磨床和抛光,有谁还有别的办法?

谢谢。

网友:
很高时多高?给出值才能给出意见

网友:
没数据不好说,0.4?0.2?还是更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镜面效果

镜面光洁度是0.02.可以磨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7-02-21):
引用 网友A:
镜面光洁度是0.02.可以磨加工出来的!

要是采用磨床的话,效率很低,要磨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