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励直流电机可以PWM调速吗?

楼主(2016-02-24):
       如题,在用一个24V,2KW直流电机带动一个柱塞泵,柱塞泵空载运行,电机的驱动方式是PWM驱动,频率1kHz,整个系统在室温下运行10分钟,电机外壳烫手,温度约50度。电机和泵的匹配没有问题,电机现在的状态也是轻载。还有一个现象就是随着运行时间的加长,电机转速会慢慢上升。开始750rpm,后来到900rpm,同时电流慢慢降低。现在负责采购这个电机的同事在放假,联系不上。电机的励磁方式是永磁或者并励未知。根据温升大,转速爬升,电流下降现象,我判断电机是并励。因为励磁绕组在PWM的驱动下产生涡流热,涡流热导致磁场减弱,然后产生于类似若磁调速的效果。24V,2kw这个功率量级的直流电机是永磁还是 并励呢?如果是并励,那么磁极是整体结构还是硅钢片叠压的结构呢?PWM调速会在励磁绕组中产生涡流过热吗?哪位大侠说说?谢谢!

网友:
   转速上升,温度上升,电流降低;
           升温后电阻加大,电流减小。转速上升需要磁场加强,但升温后磁场是减小的;
           永磁的、并厉的无法判断;并励或者永磁都会用硅钢片叠加,减少涡热能量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