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斜齿条的几何计算

楼主(2016-02-24):
图上所示为直齿条的几何计算。如果是斜齿条又该怎么计算?

网友A:
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机械设计手册

手册上有齿条的?这个真没查到。

网友:
齿轮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册上有齿条的?这个真没查到。

齿条和齿轮配合的,对应一下就应该能计算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