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的屈服强度是指下屈服强度吗?

楼主(2016-02-24):
屈服强度有上屈服强度和下屈服强度之分,但是,一般实验报告中的屈服强度是指下屈服强度吗?

网友:
指的是 δs.

网友:
是的,因为下屈服极限数值比较稳定。

网友(点评):
为什么呢?

网友:
上屈服极限与试件形状、加载速度有关,数值不稳定。而下屈服极限数值稳定,能够反应材料的性质。

网友:
一般选用下屈服点作为标准值,因为下屈服点才是一个稳定屈服过程,上屈服点比下屈服点高的原因是位错的运动速度,在塑性变形开始的阶段,位错的密度是比较低的,要使位错运动速度增快只能通过提高应力来实现,因此这个数值相对较高,一旦位错增殖以后,就不需要提供很大的应力了,这时就会进入稳定的屈服阶段,对应的屈服点就是下屈服点了。因此选择下屈服点作为屈服强度的标准值。(答案来自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