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还有屈服强度大于抗拉强度的情况?

楼主(2016-02-24):
如下图b:什么情况下,屈服强度大于抗拉强度?

网友A:
如果都投降屈服了,还经得起拉吗?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中文字义很清楚,金属晶格破坏了就溃散不堪,无力抵抗外力

网友:
俺一看标题,估摸着就是楼主发的。

网友:
赶紧翻了翻书还好还好..............

网友:
这两天刚好在看材料力学,我理解为e为自变量,R为因变量当e的变化达到一定时,材料的性能就会下降,不像传统的金属材料,有一个硬化的过程(有点像是塑性变形),据书上说像单车的链条铁片就要经过硬化处理用来减少它受力时的变形,一旦这个力超过它,就会断裂,而不会出现屈服变形的过程。相当于用力来改变材料的力学性能。图c更像是改变后的材料。
求大神指正

网友(2016-09-28):
图b就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都投降屈服了,还经得起拉吗?

按屈服强度设计是刚度设计。
对于有些材料,抗拉强度比屈服强度大很多,而发生变形是允许的,这时就可以按强度设计,不断即可。
有些情况下,按强度设计比按刚度设计能节省大量材料,减小重量,有极为重要的好处。

网友(点评):
金属材料结构体不希望变形影响精度吧?

网友(点评):
大侠,具体场合应该需要具体分析吧。

网友:
这当然有的;有各种各样的金属,性能各异。

网友:
真要抠这个问题,需要把ISO 6892也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