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半径小于1mm圆角一般怎么加工

楼主(2016-02-24):
对于圆角半径小于1mm工程上怎么加工?对其进行抛光  用磨削的方法。      用砂带的话是自由磨削还是接触轮式的磨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刮刀

跟你头像上的那个叶盘一样。  它的边要求比较高    刮刀不能达到那么高精度    所以用磨削的方式。  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圆弧刮刀,没有卖,就自己磨,左边挂一下,右边一下,中间一下,然后砂纸或者油石修光

网友:
既然大家都说刮刀  那就刮刀吧   无论圆角还是直角都是为了安全美观  感觉没必要要求那么精密的圆角吧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吧,应该看图纸有什么要求。有的公司即使没有标注公差,但要按未注公差来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刮刀,没有卖,就自己磨,左边挂一下,右边一下,中间一下,然后砂纸或者油石修光

要求是自动化抛光  不是手工。   要加工的是叶片的进排气边 材料难磨削。

网友:
用火花机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