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销,为啥10+/-0.005不好做?

楼主(2016-02-24):
工作销,我司模具工程师说10+/-0.005不好做,执意要将公差改为10+0.01/+0才认为可以做,两者公差均为0.01,请问原因是什么?

网友:
一根轴穿 3个不同精度等级   谁愿意做啊

网友(点评):
一根轴穿 3个不同精度等级,什么意思啊,求指导

网友:
无心磨就可以啊

网友A:
我们的车床就可以

网友(点评):
新的精密车床确实可以,导轨磨损了就做不到了。

网友:
对称公差是设计,不对称公差是制造,可以等效,但着眼点不同。
你问他“基本尺寸改为9.995,下偏差改为0,上偏差改为0.01”好做不?

网友(点评):
为啥对称公差难做呢?麻烦指导,不甚感激。

网友(点评):
制造是设备、人、工艺等多个因素的共同作用,有不同的模式。有的模式是对称偏差控制,有的是H偏差控制,而有的是h偏差控制。

网友B:
记得刚毕业时候一个国企老师傅叫我们看图。公差0.1,0.10,0.100 都是不一样的。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和企业自身标准有关,我们就有一个这样的客户,小数点后位数不同公差也不同,其他客户就没这个要求。

网友(点评):
不是说是个别企业自身标准,即使你说是企业标准,也只是很多小企业,小民营的不完善。公差在道的层次和在μ的层次,检测手段检测工具都不尽相同,怎么可能说是一样的呢?

网友:
应该是加工的时候不易看错。

网友:
对床子的精度等级要求不同。

网友(点评):
什么要求不同啊?麻烦详细点,万分感激

网友:
不知道是否与销孔公差有关,一般都是选用基孔制,根据孔的公差定轴的公差

网友:
这也太高了吧。。。。。

网友:
尺寸要求那么高的,粗糙度却是1.6,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
才疏学浅,没看出来有啥子区别,至于表面粗糙度是指最低要求RA1.6,可以是0.8或者0.1的。

网友:
不太明白,和检测有关?

网友:
应该还是精度的问题吧!

网友:
粗糙度没有问题,

网友:
同意12楼的意见,应该选用基孔制吧。我对公差也是一头雾水

网友:
个人看法,轴往大了做,0-0.005和0-0.01可能感觉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刚毕业时候一个国企老师傅叫我们看图。公差0.1,0.10,0.100 都是不一样的。楼主你怎么看

网友:
尺寸也改大了。而且精度也将低了+0.01和+-0.005用的测量方法,测量精度都不一样。严谨一点也要是+0.010.

网友:
这有区别吗?

网友:
个人认为没有意义,+-0.005mm的公差最后无心磨加工一下就可以保证了。

网友:
楼主,我想问一下,与这个件配合的件的公差怎么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车床就可以

看图上的粗糙度,不是切削加工。

网友:
从加工上来说,尺寸公差带相同,加工难度一样.但如果从通用性来说,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就有区别了.

网友:
js   不是推荐公差?

网友:
+0.01比+0.005要求松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车床就可以

你们什么车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