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的试样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6-02-24):
盐雾试验的试样有什么作用?

网友:
盐雾 是加速老化试验的一种  你可以搜一下加速老化试验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参比试样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
所有环境试验 都属于加速试验,也就是用较短的时间验证产品在其使用环境下长时间工作的使用性能。

盐雾试验就是测试产品的耐腐蚀性,

网友:
你至少要通读5.2

网友:
测试产品的耐腐蚀性

网友:
因为你没有贴出目的等等,

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为了测试盐雾测试机的整体效果,也就是分析机器各个位置对试验结果的不同影响

或者是为了测试该材料的耐腐蚀程度,根据增重和面积的关系来推断的(放在不同位置是了取平均值)

因为在测试耐腐蚀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仅仅关注腐蚀的表面积,而很少关注腐蚀深度的多少
这样在评价一些特定的产品的时候会不太客观

当然现在都是要求满足多少小时无锈蚀,那么就会随意一些

网友:
参比试样应该是用于测试对比的吧,看盐雾测试时是否均匀一致,腐蚀是否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