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通过针刺的方式,把衣服裁下来的布片抓取?

楼主(2016-02-24):
各位大侠;
       有没有人了解过类似针刺的东西,对于裁下来衣服布片,通过针刺的形式,把布片抓取,不吝赐教!

网友A:
你是取好料还是踢废料

网友(点评):
恩,lz什么布料,针刺是否会毁布料?

网友:
1、静电方式2、针刺方式3、胶带方式4、滚轮摩擦方式5、柔性夹爪方式

还有一种是吸盘。
关键取决于你的布料是啥形态。

网友:
应该可以用吸盘

网友:
这样行不行,取料的时候,针头扎进去以后,针头之间可以互相分开,再稍微有点角度,就可以撑住掉不下来了。到位以后再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取好料还是踢废料

牛仔裤

网友(点评):
牛仔裤这么致密,为何不用吸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牛仔裤

你可以测试下吸盘行不行?反正我是试过了,牛仔裤透气性太大了!

网友B:
施迈茨有针刺吸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施迈茨有针刺吸盘

针刺吸盘的针刺不会插入布片吧,类似凸点的那种?

网友(点评):
插入。有需要请咨询施迈茨售后人员,很热情的。还帮你出解决方案。

网友C(2016-04-15):
Needle Gripper,我推荐德国FIPA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Needle Gripper,我推荐德国FIPA的产品:

请教一下这是哪种方式抓取!非常感谢指导!

网友(点评):
针式抓手,注意第一张吸盘中的有一排钢针伸出,实际应用角度、伸出长度可以根据布料调整。

网友(点评):
如果针对密集的裁片,为了不影响破坏其表面,针刺肯定会破坏,还有没有其他抓取的方式,求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是哪种方式抓取!非常感谢指导!

如果针对密集的裁片,为了不影响破坏其表面,针刺肯定会破坏,还有没有其他抓取的方式,求指导!

网友(点评):
有样品就抓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