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绘时轴量少了20个丝,联轴器现在买大了,求助该怎么办

楼主(2016-02-24):
用铜片垫过太滑锁不紧

网友A:
索性车大点镶个套再车喽

网友:
镀上层。。。。。。。。。。。。。。。

网友(点评):
20多丝呢

网友B:
在轴上滚花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轴上或联轴器内孔电焊铺上一层,再车至尺寸,加工键槽,不过没镶套简易

网友C:
再给你个更先进的办法: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电极材料与模具接触部位会被加热
到8000~10000℃,等离子化状态的熔融金属以冶金的方式过渡到工件的表面。由于与母材之间产生了合金化作用,向工件内部扩散,熔渗,形成了扩散层,得到了高强度的结合。实现冷焊(热输入低)的原理是放电时间(Pt)与下一次放电间隔时间(It)相比极短,机器有足够的相对停止时间,热量会通过模具基本体扩散到外界,因此模具的被加工部位不会有热量的聚集。虽然模具的升温几乎停留在室温,可是由于瞬时熔化的原因,电极尖端的温度可以到达10000℃左右。焊条瞬间产生金属熔融,过渡到母材金属的接触部位,同时由于等离子电弧的高温作用,表层深处开成像生了根一样的强固的扩散层,呈现出高结合性,不会脱落。应用机械力、分子力或电力使得焊材扩散到器具表面的一种工艺(方法)。常用于修复超差,涂层。在物理学中纳米尺寸下必须考虑的一种负效应。

堆焊型冷焊机用于铁、钢、铝、铜等铸造件裂纹、沙眼、凹坑、气孔、磨损、缺口、划伤等金属表面缺陷的修补。冷焊机补焊后工件不产生热裂纹、不变形、无色差、没有硬点、熔接强度高,可进行机加工。金属修补冷焊机常用于曲轴磨损、塑胶模具磨损、轧辊腐蚀洞眼、气孔沙眼等修复领域。

网友(点评):
好像很先进,应该不划算

网友:
还有一种办法,假如你的联轴器对同轴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固持胶,20丝的间隙万向联轴器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个更先进的办法: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电极材料与模 ...

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索性车大点镶个套再车喽

现在打算这么搞它了

网友:
联轴器是标准件吧,又不是定制的,为何不找厂家换一个???

网友:
加大内孔,再加套,简单实用,要是不等急用,还是买一个。

网友:
垫铜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方法:轴上或联轴器内孔电焊铺上一层,再车至尺寸,加工键槽,不过没镶套简易

电焊加厚再车,车工要杀了你

网友(点评):
我们有这么干过,哈哈

网友(点评):
车工怎么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给你个更先进的办法:利用充电电容,以10^-3~10^-1秒的周期,10^-6~10^-5秒的超短时间放电。电极材料与模 ...

谢谢大侠介绍原理。
电容器容量?充电电压?放电极性?如何控制放电时间?

网友:
看什么轴,最简单就是补焊重车或是镀铬、换联轴器加套看联轴器的结构。还有要提醒测绘也是要分析零件个处装配关系的。有超出常理的地方(小0.2)的地方一定注意反复确认。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轴上滚花

轴上滚花这事我做过,不过我用的是铝轴的,受力大点就松了。

网友(点评):
铝轴好堆焊么,没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焊加厚再车,车工要杀了你

有好刀倒是没关系,没好刀他杀了你也没用

网友:
换个联轴器,几十到几百价位都有

网友:
打个孔,攻个丝

网友:
车大了镶套最简单

网友:
已经是废品了,还怎么修,修来修去还是达不到要求的性能。直接报废,再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轴上滚花这事我做过,不过我用的是铝轴的,受力大点就松了。

没焊过,我那个轴本来是个铁家伙,后来被老师硬深深的改成铝的,加工的时候又被实习车间的师傅车小了,就滚花,转了一下就打滑了,然后用销钉。轴上装的是单车上的棘轮,他妈的太硬了,换了n种钻头,就是钻不进去,就用打磨机给棘轮开槽,奶奶的。说起那段经历悲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