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加工过程中发现齿根圆弧处产生波纹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16-02-24):
       近期在加工15模数的齿轮时,发现齿轮齿根圆弧处出现一些宽约1.5mm,深约0.15mm的圆弧波纹。因安全系数达不到设计要求,必须将该问题消除。
有没有大神知道该问题产生的原因?还有就是有该质量问题的零件已经经过了渗碳淬火,硬度大约60HRC,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将质量问题给消除掉?

网友A:
谈齿轮,你发问之前,一定要记得你先描述你的工艺过程,说明什么床子,什么刀具,什么工艺,

另外,硬度到60以上的情况下,基本没有途径再处理了,只能报废了,你强行处理掉这些加工缺陷,周围的应力状态就变了,当你齿面没有经过修型,你强行修齿根,啮合特性也会改变的,

网友B:
滚刀刀刃断续切削所致,解决方法,轴向窜刀 现在的新床子都有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谈齿轮,你发问之前,一定要记得你先描述你的工艺过程,说明什么床子,什么刀具,什么工艺,

另外,硬度 ...

不好意思,之前未能在问题里面描述清楚。有质量问题的零件,加工刀具为国产镶片滚刀,加工设备为德国霍夫勒数控滚齿机,一刀滚到热处理尺寸。
零件现还未开始磨削齿面。因齿根部位不能进行其它处理,我们目前考虑能否通过强化喷丸来减轻波纹,但由于没有任何经验,不清楚能否达到预想的目的。
再则初步认为该情况可能是由于镶片刀具刀齿未能覆盖完全造成的,但具体原因还未能达到确认。

网友(点评):
找点‘修齿根’的资料看看,各国资料都有介绍,对应设备,怎么处理滚刀的齿顶,有许多经验,你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也遇到过,属于正常现象。对于大模数,少齿数的齿轮,滚齿加工过程中,齿根过渡圆弧区域 ...

请问你们在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是怎么解决的呢?有好的办法么?
是设计上安全系数能满足使用要求,所以不用处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刀刀刃断续切削所致,解决方法,轴向窜刀 现在的新床子都有这个功能

请问您说的这种方法是在加工完成后通过轴向窜刀来解决么?还是加工过程中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上不考虑这种情况,所以都放行。

嗯,的确,不考虑的话确实没必要去处理。我们的是安全系数本来就较低,设计上认为该问题存在极大的风险,不能直接应用。但具体风险有多大还无法计算。只有先考虑能否通过工艺手段将其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说的这种方法是在加工完成后通过轴向窜刀来解决么?还是加工过程中设定?

滚齿过程中设定

如果已经经过热处理 就不好办了,刀痕确实会降低疲劳强度,喷丸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疲劳强度

如果可能的话 尝试可以磨削齿根的磨齿机,但前提是热处理变形控制的好

南高齿 荣细英做过这方面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