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螺旋下料尺寸怎么算?

楼主(2016-02-24):
是按照弧长算出圆,然后下料?

网友A:
D小径=2*(337.5*1096.5)/(3166.8-1096)=357.5;D大径=D小径+2*337.5=103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小径=2*(337.5*1096.5)/(3166.8-1096)=357.5;D大径=D小径+2*337.5=1032.5.

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小径=2*(337.5*1096.5)/(3166.8-1096)=357.5;D大径=D小径+2*337.5=1032.5.

这是金林展开算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能看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吗

角度a  括号里是“1-”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吗

看不清,是1- 还是1*  ??

网友:
是看不清  应该是1-

网友:
去钣金手册上查一下吧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看懂吗

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书名吗?

成大先 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卷  第2-90页
前面所发为钣金手册
应该多看看书  没坏处

网友:
怎么放样,楼上都说的很清楚了,如果螺旋叶片是厚板的话,在放样时要考虑板厚影响,内外直径都应该相应放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