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性厨师帽的生产设备,怎么做个自动的或者半自动的,方案可行,有偿

楼主(2016-02-24):
以上三个图片依次是原料,半成品,成品
原料:原料最初是卷料,这个是刀板压切成的。压痕,孔,外形一次切出来的。有合适方案亦可以做成整条生产线
半成品:半成品是由以上原料经过人工折叠而成。
成品:半成品加了一个帽檐,通过双面胶粘贴的。

目前因为人工成本太高,一次性产品利润太低,所以急切需要降低成本,如果有可行的方案或者做成熟的设备,可以直接合作。

网友A:
现在的工序是:刀板成型,人工折叠,粘帽檐,
刀板成型是一次1件,速率在多少?

网友B:
参照下面膜设备,应该可以有点启发。  就我知道的日本的shinwa的面膜机, 一分钟是90片面膜,你这种应该也可以

网友(点评):
私聊要积分的, 你有什么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哪里?

郑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工序是:刀板成型,人工折叠,粘帽檐,
刀板成型是一次1件,速率在多少?

刀办成型倒是快一点,就是人工折叠太慢

楼主:
引用 楼主:
刀办成型倒是快一点,就是人工折叠太慢

刀办成型一次十来张,人工折叠带毡帽檐估计需要快一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照下面膜设备,应该可以有点启发。  就我知道的日本的shinwa的面膜机, 一分钟是90片面膜,你这种应该也可 ...

你好,在网上没搜到相关视频,你有这个视频连接 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刀办成型一次十来张,人工折叠带毡帽檐估计需要快一分钟

你这个刀板成型确定没有用到超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刀板成型确定没有用到超声?

没有
一个压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