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阀改为排气节流阀为什么效果更好

楼主(2016-02-24):
调速阀改为排气节流阀为什么效果更好

网友:
你发的这个是双行程气缸,调速阀分2种 一种是进气节流阀,一种是排气节流阀。一般都是选择排气节流阀,可以保持输出力不变。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图片贴错了

网友:
书上写的有

网友:
假设进气节流,进气口径小于出气口径,进气腔的压力由小变大,进气腔和出气腔的压差也是由小变大,速度控制不稳定。列外,当竖直安装,出气口在下时,由于重力的关系,速度更不可控。

楼主:
不好意思啊 图纸贴错了

楼主:
是这张图纸

网友(点评):
把排气型调速阀改为排气节流阀为什么效果好 图片下面那句话

网友(点评):
右边那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