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修复工具

楼主(2016-02-24):
这是另一种修复器具,有两种结构,种种原因,买了这种。

网友:
这叫钢丝螺套。

网友:
钢丝螺纹套在小直径螺纹上非常普遍的,而且很便宜,就是安装时对钳工手法有一点点要求,但只要多玩几个,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
螺纹套么?

楼主:
这种不是钢丝螺套,应该叫螺套。
昨天修复了工装,效果很好。
之前不太相信的,也信服了,就是有点小贵,但比起因为坏了几个螺丝孔就换工装,还是便宜得很!

网友:
这种螺套没用过,经常用钢丝螺套,M6以下的比较多,对于POM或电木等软材料镶钢丝螺套还是比较好的,重复旋紧不会损坏螺纹,金属件除有特殊要求的铜件(加热用)外几乎不镶,但有时加工错误或者损坏时会使用,无法使用螺套修复我们就扩大孔攻细牙螺纹用螺柱堵起来重新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