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在SOLIDWORKS Composer中出子装配BOM表

楼主(2016-02-24):
在SOLIDWORKS Composer中,BOM表可以利用从SOLIDWORKS中继承过来的属性快速生成,同时也可以配合装配体的矢量图或高分辨率图片同步显示(即鼠标移动到某一零部件,BOM表对应单元格高亮显示)。这些特性使得BOM表在Composer中非常好用。
然而,对于接触Composer不深的人来说,出完总装配再出子装配的BOM可能就显得没那么顺手了。因为,默认情况下BOM ID只对当前视图有效,换视图再重新生成BOM ID会与总装的零部件序号不一致。
其实要做到一致并快速出子装配的BOM并不难,在总装视图下,打开BOM工作间,生成BOM ID
打开BOM 工作间;选择应用对象为【可视几何图形;点击【生成BOM ID;点击【显示/隐藏BOM表格】

下面,生成子装配视图并建立选择集

最后,回到总装视图,调整子装配的BOM ID属性

回到子装视图,生成BOM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SOLIDWORKS的安装软件,邮箱,61658866@qq.com。。谢谢了 。

网友(点评):
网盘一搜一大把http://pan.baidu.com/share/link?uk=3811305784&shareid=3720002856

网友(点评):
知道SW软件有多大么

网友:
选中那个零件,生成子装配体,就可以出bom了

网友(点评):
知道solidworks composer与solidworks是两个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可不可以给我发一下SOLIDWORKS的安装软件,邮箱,。。谢谢了 。

难道看不到帖子

网友:
大侠,composer中,怎么做类似于四连杆机构的动画?
这个动画有个特点,就是轴一直是在一起的。希望后期的版本中composer能有配合这个功能
喜欢 SolidWorks的配合功能,但是composer的动画过滤器功能又很方便,哎

网友(点评):
肯定是没有配合的,因为composer本身就是达索收购3DVIA公司得到的,一个第三方软件如何能继承到solidworks的配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