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础问题,求前辈解释

楼主(2016-02-24):
电机定子转子的电压跟变压器一次绕组电压都按此计算公式(1)E=4.44fNΦm,因为电感无法确定,所以没有按照(2)E=jωLI或者e=-NdΦ/dt计算,我们知道(3)L=N*Φ/i,而(1)中假设Φ=Φmsin(ωt),代入(2)一起得出的(1),问题出在了哪里?   由(3)可以知道电感根据Φ与交流电流变化,Φ=BA,B=μH,Hl=NI,安培环路定律得出了磁通势F/Rm=Φ,

那么L只是电流与材料磁特性的一个比例关系?   有没有前辈能够解释清楚这个问题。

楼主:
原因是使用(2)无解?

网友A:
(2)E=jωLI或者e=-NdΦ/dt      == > 直接微分算出来的峰值;

(1)E=4.44fNΦm   ==>这个是有效值。4.44= 1.414X3.1415926^=sqrt(2)*PI ,等于峰值/1.414 ;

网友(点评):
有效值=0.707×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2)E=jωLI或者e=-NdΦ/dt      == > 直接微分算出来的峰值;

(1)E=4.44fNΦm   ==>这个是有效值。4 ...

E=Em/1.414,e=-Ndф/dt与ф=фmsinωt联立得出E=Emsin(wt-π/2),为什么不能用E=jXLI直接得出呢,感抗XL=ωL=2πfNф/i,XLI=2πfNф

网友(点评):
电感的定义就是通过微分来定义的,就是来自电磁感应,所以通用的公式更加符合物理过程。感抗的公式只是推导出来的推论而已。

网友(点评):
谢谢,大概知道了

网友:
楼上的回复已经很说的很明白了,我补充一点关于磁的东西,磁导率这个参数,不是个恒值,在磁通饱和时会大大下降,对于电机和变压器来说,为了兼顾效率和利用率,往往把工作点设置在饱和点附近,所以变压器主磁通往往不采用电感来计算,而漏磁通相对小的很多所以直接用电感表示了。
在教材里对与电压很多时候会同时采用多个不同符号表示,阅读时建议多思考下不同符号的涵义和区别@北国小熊

网友(点评):
谢谢,知道Φm是怎么来得了